一款升压开关电源板子

楼主(2014-01-13):
给别人设计的一款开关电源板子,升压电源板

网友:
现在用9.5的人挺多啊,打不开!

网友A(2014-05-02):
修正了下铺铜与元件之间的BUG 布局还可以 就是如果能够改成单面贴似乎也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可以节省开钢网的费用

网友:
上传文件为PADS9.5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正了下铺铜与元件之间的BUG 布局还可以 就是如果能够改成单面贴似乎也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 可以节省开钢 ...

我还是觉得楼主的比较好。
隔离室开关电源不会把整个底层都铺成同一个地的,起不到隔离效果。
而且,你的敷铜和其他线的间距太近了。

网友A:
铺铜与走线的间距一般是0.2mm板厂都能做到的 如果再调大一点也是可以的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铜与走线的间距一般是0.2mm板厂都能做到的 如果再调大一点也是可以的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0.2mm的敷铜间距,对于电源来说,我觉得还是太小.毕竟不是电压比较低的数字信号.
--------------------------------------------------------------------------------------------------------------------
额,原图间距也比较小...
可能我说错了.

网友(2014-09-14):
升压电源板

网友(2021-07-02):
升压开关电源板子

网友:
    回复一下  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