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 720P和WiFi第9通道干扰,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1-13):
HDMI 720P和WiFi第9通道干扰,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wifi有十几条通道,如果只有一条冲突,您说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有十几条通道,如果只有一条冲突,您说应该怎么办?

7、8、9、10信道冲突,总不能让客户设置路由器吧

网友(点评):
你的 HDMI 纜線有沒有過 HDMI 認證?還是為了省成本都是用雜牌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7、8、9、10信道冲突,总不能让客户设置路由器吧

为了省成本,使用8块钱一根的线,使用过认证的线则OK

网友:
使用过认证的线则 OK

好!了解。

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

請你的老闆到頂樓聊聊天,趁不注意的時候把他推下去。

記得隨後把身旁的花盆和磚塊也一起扔下去。

网友(点评):
喔! 原來以前的老闆是這樣死的,難怪死的時候身旁有花盆。 :)

网友B:
hdmi没经过认证的受干扰很正常,其次wifi的信道可以设置为自动,冲突后会自动跳信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没经过认证的受干扰很正常,其次wifi的信道可以设置为自动,冲突后会自动跳信道的。

冲突后WiFi会自动跳信道吗?依我的试验经验,是不会自动跳的

网友:
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HDMI 720P 怎么会和WIFI 第9通道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