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如何恢复到保存前的文件

楼主(2014-01-13):
求助,不小心把CPB不知道什么地方动了下,而且点了保存(习惯养成的),出现好多DRC错误,现在想恢复到没有保存前的状态,请问allegro有这个功能吗?急。。。。。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自动保存备份,但是改过后就不知道是否能回复了

网友B:
在自动保存备份中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自动保存备份中找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设置自动保存备份,但是改过后就不知道是否能回复了

谢谢,请问这个需要设置么,我没有设置过自动保存的

网友:
你看看自己设置没, 16.3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自动保存备份中找一下

请问这个备份的路径默认在哪里?

网友:
    CRTL+z就是保存了也能返回 的。。要是没设置那就我了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