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3功耗

楼主(2014-01-13):
由于项目对功耗要求较高,所以想请问各位大大,有人使用过镁光DDR3 16bit颗粒吗??求共享下功耗数据啊!!

网友:
看数据手册嘛

网友A:
小于200MA,我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200MA,我测过!

也就是1.5*0.2=0.3W左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于200MA,我测过!

你是多大的读写速率啊?也是16位的吗?

网友A:
CLK=533MHZ ,是用两颗16bit DD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533MHZ ,是用两颗16bit DDR3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533MHZ ,是用两颗16bit DDR3

对了,大侠!请问你的DDR3是接在FPGA上的吗?可以做下交流吗?我QQ:634227759,谢啦~

网友A:
不是,是接在PCB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接在PCB上的

问下,你的DDR3电源选的是什么型号?DDR3上电电流一般要求多大?

网友:
ddr3-1866
0.34A m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于200MA,我测过!

那如果是DDR3的 dimm条呢  这功率还能一样吗 还是要与颗粒对比做加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