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4-01-13):
这个是3.3V转成1V的电路。 我用万用笔测试过,三极管B级的电压是1.8V, C级的电压是1.1V。我的理解是3.3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1.8V,然后经过三极管BE级0.7V的压降,得到1.1V。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是这么分析的话,为何不通过电阻直接分压得到1.1V,还要经过一个三极管,这是为什么

网友:
少画了一些电路,比如比较器,具体参考LDO设计原理,论坛有讨论过很多次了。

网友:
用电阻分压得到的是开关量1.1v,你能得到一个供电几百mA的电源1.1V,那你电阻功耗怎么算?

网友:
用电阻分压的话,电流太小了,不足以驱动后续的电路。用三极管的话,发射极能输出的电流至少达到几十mA

网友:
    带载能力问题!

网友:
    这样做可以大电流工作

网友:
    簡單的說,就是"共集极電路" Common collector。
    請參考 http://zh.wikipedia.org/zh-cn/%E5%85%B1%E9%9B%86%E6%9E%81

网友(点评):
豬廚黃金獵犬!^_^

网友:
    是E极管到1.1V吧

    如果你用电压分压的方法来得到一个1.1V时,在负载轻重变化时你的1.1V将会变化,这样你的分压电阻将无法确定下来,还有这个不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个有源滤波器,E极的纹波相对很少

网友:
    4楼正解 支持版主

网友(2014-03-25):
    支持10楼,确实可以抑制纹波

网友:
    这不但是一个分压电路,而且还是有源滤波器,一些对电压稳定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都是这么做的,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
    这样的接法属于共集极输出,特点就是具有低的输出阻抗,对比电阻分压具有更强的带载能力,你直接使用电阻的话,你所得到1.1V电压会随着输出电流的变化而产生较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