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获得当前Design有多少个TextBlock?

楼主(2014-01-13):
    请问下各位!
    我想在设计新加一个TextBlock,比如最后一个TextBlock=50#,那我新加一个就是TextBlock=51#,问题是要如何知道最后一个TextBlock=50?新加一个我可以用笨办法宏来实现?求指点,谢谢!

网友:
    不清楚,有高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GetParam("paramTextGroup")->groupMembers

    非常感谢kevin890505,又学到一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GetParam("paramTextGroup")->groupMembers

    追问下,如何新加一个TextBlock呢?我现在是通过宏来实现,代码太长了,有时候还会报错,正排查,想简化下,谢谢!

    FORM textblock compact
    FORM textblock ad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下,如何新加一个TextBlock呢?我现在是通过宏来实现,代码太长了,有时候还会报错,正排查,想简化 ...

    axlDBTextBlockCreate

楼主:
    在16.3的help里既然没查到这个函数的介绍,只找到了

    axlDBTextBlockCompact(t/nil)=>x_unusedBlocks
    t   : Compact the text blocks.
    nil : Report the number of text blocks that can be eliminated from the database.

    如果谁有这个函数的介绍,麻烦在这里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6.3的help里既然没查到这个函数的介绍,只找到了

    axlDBTextBlockCompact(t/nil)=>x_unusedBlocks

    没有,应该不支持,不过你可以试试。介绍如下:
    axlDBTextBlockCreate
    axlDBTextBlockCreate(
    x_blockTemplate
    ?width f_width
    ?height f_height
    ?lineSpace f_lineSpace
    ?charSpace f_charSpace
    ?photoWidth f_photoWidth
    ) => x_textBlock/nil
    Description
    Creates a new text block block from the template block number provided. By providing
    optional textblock charactistics, you can get available text blocks by:
    lst = axlGetParam("paramTextBlock")
    Arguments
    x_blockTemplate
    f_XXX values
    Value Returned
    ■ x_textBlock – new text block
    ■ nil – Returned if the command fails. Typically, this happens when you have exhausted
    the number block Allegro provides, or one of the parameters is not of the correct data
    type.
    See Also
    axlGetParam, axlSetParam, axlDBTextBlockCompact
    Examples
    Create a new text block based upon text block 1 but change width and height
    blockNum = axlDBTextBlockCreate(1 ?width 15.0 ?height 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