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T线 该割多深?

楼主(2014-01-13):
最近有一片板子 8连片 过炉之后弯曲了   弯曲处是在V-CUT线处....有谁知道1.6mm和2.0mm厚度的PCB板V-CUT线隔的深度是一样的吗?还有会不会是炉温过高使板子弯曲的?

网友A:
1.6mm的PCB板,残厚一般为1/3,PCB板的残厚最少不能小于0.5mm。板子弯曲的原因很多,炉温是一个原因,还有PCB板的拼板方式,PCBtop和bottom两面的残铜率差距较大等,所以我们在拼板时,有时会采用阴阳拼,以上仅是个人见解。希望能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m的PCB板,残厚一般为1/3,PCB板的残厚最少不能小于0.5mm。板子弯曲的原因很多,炉温是一个原因,还有PC ...

谢谢....现在板子弯曲的是在V-CUT线处  板子本身没有弯曲 .....

网友(2014-02-12):
    我们平时1.6和2.0板厚的V-CUT深度要求是一样,2.5MM的残留的就会多一些。建议修改拼版方式

网友(2014-03-19):
    我们都是要求0.3mm±0.1mm,很少有断板的情况,不过我们板子很小38*38的

网友:
    更改拼板方向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2014-06-11):
    无重器件的03-0.4,有则0.5-0.6  不过V-CUT分板机分板的话,可统一为1/3板厚。 建议更改拼板方向和数量

网友:
    拼板最好采用全V或全邮票孔

网友:
    用V-CUT拼板时,除了特别窄长的板子外,平行过板方向上的V-CUT槽不要超过两条

网友(2014-11-19):
    不同板材及厚度略有0.1——0。2MM差别。

网友:
    桥连处还增加了V-CUT吗?原因很多呢,与板材的质量也有关系的。

网友(2014-12-28):
    是不是水平方向V-CUT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mm的PCB板,残厚一般为1/3,PCB板的残厚最少不能小于0.5mm。板子弯曲的原因很多,炉温是一个原因,还有PC ...

有理,看图片每块板子的铜皮分布不是很平均,如果把拼好的板子想象成一整块pcb的话,这块pcb的铜皮分布也不是很均匀,那么会对板子的脆弱的地方有影响,也就是切割线的地方。不行试试阴阳拼吧,或者把cut做厚一点,做到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
    很奇怪,工艺边咋会这样加呢?

网友B:
    中间的工艺边不加可能效果会更好些。V-cut一般PCB板厂建议保留1/3板厚,为防止板子弯曲,可以要求板厂保留1/2板厚。我们使用保留1/2板厚,SMT生产线没有报过此问题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工艺边不加可能效果会更好些。V-cut一般PCB板厂建议保留1/3板厚,为防止板子弯曲,可以要求板厂保留1 ...

V-cut一般PCB板厂建议保留1/3板厚,这个是指V-cut长度,还是V-cut的厚度保留1/3板厚?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