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网络连不上问题?

楼主(2014-01-13):
 问题1.rar (232.91 KB, 下载次数: 9)

各位,大伙可有遇到相同网络连不上的问题(Router ), 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连不上时按Shift+R就好了

网友:
嗯,先换到顶层,然后shift+R就OK了,我也被困扰过,是因为 各层线路/各网络 线宽设置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主, 琢磨了我一下午 ,搞得布线都要从焊盘拉倒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时按Shift+R就好了

一开始搞不清楚, 我明明设置的是0.2的线宽, 布线怎么会是0.2032 !

   楼主帮我看下问题2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