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use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大家都知道复用有make reuse 和add reuse两种方法。但是在使用make reuse的时候,明明是一样的两个文件,总报错说有零件不一样,想请大师们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Reuse要符合的条件:

Reuse和被reuse部分必须有相同的以下的部分:!

相同的Part 4type、相同或相似的网络、相同的DECAL封装。    对于相同的Part type的要求:
1、必须使用标准库中的Part type以保证有相同的Part type Name。
    2、特别指出:相同的Part type包括相同的Logic Family。Logic Family信息在Part Eidtor的环境下,Part Information for  art 的对话框的General的面板中。Logic Family的信息有:ANA、BGA、BPF、BQF、CAP、CFP、CLC、CMO、CON、CQF、DIO、DIP、ECL、EDG、FUS、 HMO、HOL、IND、LCC、MOS、OSC、PFP、PGA、PLC、POT、PQF、PSO、QFJ、QFP、QSO、RES、RLY、SCR、 SKT、SOI、SOJ、SOP、SSO、SWI、TQF、TRX、TSO、TTL、VSO、XFR、ZEN。如果一个器件的Logic Family的信息不同,在不同的PCB文件之间是无法reuse的。造成很多的工作无法重复利用。
       解决办法:

新建一个全新的Logic Family为UND,以后在建新器件的过程中统一使用它。即:所建的器件没有任何的Logic
    Family信息。所有新建的器件的Logic Family信息全部定为UND。其他的过去已经有的器件继续使用其原有的Logic Family信息。

    相同或相似的网络要求:
        在不同的PCB文件中进行reuse,必须保证有相同的网络名,在同一个PCB文件中进行reuse必须保证有相同或相似的网络名。4所以,如果一款新产品想要reuse其他款产品中已经成熟的PCB设计文件,那么最好的办法是原理图设计时能从成熟产品的原理图中拷贝相关的部分,以尽量保证网络名一致。这样至少可以利用其能够为我使用的其中一小部分。
    相同的DECAL封装要求:不同文件之间的reuse必须有相同的DECAL封

网友A:
    用reuse来完成多通道布局布线
    1.把一个通道布好局布好线。
2.选择这个通道的所有东西,右键,选择Make Reuse,出现一个对话框,填好这个Reuse的名字,存好(这个功能隐藏了一个Fix功能,想要做其他操作必须打破Reuse才行)。
3.
a.,选择第二排的倒数第二个功能键,这可以了。
    b.在已经做好了Reuse的元件上,右键,选择Make Like Reuse。这样也行。
    注意:点一下Make Like Reuse只能放置一个通道,下一个还要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euse来完成多通道布局布线
1.把一个通道布好局布好线。
    2.选择这个通道的所有东西,右键,选择Make Re ...

    那意思就是说,我在一个新文件里,想复用一部分之前文件的走线,例如cpu到ddr,或者一个模块,例如电源模块的话,只能用add reuse的功能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图吧

其实,就比如说,两个人合作一个图纸,一个人做cpu,另外一个人做电源模块,然后将电源模块复用至大文件里,我的理解就是,两人开始使用的是一个文件吧,但是为什么make reuse的时候,就不能贴图呢?

网友:
    用的那个版本的pads  如果高版本,吧随便一个板子的库另存本地   另个板子更新一下库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REUSE器件过去看看,后面再搞线和孔

网友:
    呵呵,模块不多的话,我都不用这种。直接复制过去

网友:
    请使用这个方法: PADS reuse 设计利用,分两步,1,复用元件坐标,2,复用走线,

    PCB 导出*.emn文件(就是元件摆放座标。),再新PCB 导入*.emn文件。

2,reuse 只选择走线,过孔,等等。

这样做只是复用了走线走线,过孔,等等,不会出现,元件做得不一样,会出错。
如果元件是100%是一样的,就不需要这样分开做,一次全选就可以。

网友(2014-02-19):
    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觉得哪里都一样了 就是没办法reuse 尤其是元器件多 走线也多的时候 所以我也懒得用了  元器件少的时候就偶尔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