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不成功

楼主(2014-01-13):
将DXF文件更改比例为39.37不能导入,但是改成比例为30就成功,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都改为公制再导入DX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改为公制再导入DXF

已经是公制了,应该不是问题吧,为什么我转成30倍的时候能够导入,同样的条件下39.37倍就不行。

网友(2014-02-17):
是你DXF文件离原点太远了,超出PADS的范围才会这样!

网友(2015-04-11):
引用 楼主:
已经是公制了,应该不是问题吧,为什么我转成30倍的时候能够导入,同样的条件下39.37倍就不行。

打开CAD时打无模板公制打开,这样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