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 PAD 四个角 大小问题

楼主(2014-01-14):
     看到很多BGA 的封装,建立的四个角的PAD都比中间其他的大,有些厂商都建成椭圆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让四个角受力大且均匀,拉正BGA芯片吗?

网友A:
IPC内都没有这个标准,做技术不能凭想像啊!老板知道了你在用公司的资源做乱来,等待你的只有一种结果,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内都没有这个标准,做技术不能凭想像啊!老板知道了你在用公司的资源做乱来,等待你的只有一种结果,你 ...

大哥,谁说我是想的啊!确实有这样的做法啊!就我们CPU焊接有问题,老板让参考下别人的。

网友:
这个一般与焊接无关,主要是硬件比如阻抗的要求!

楼主:
最新怀疑,是防止PCB制作的时候,侧蚀造成四个角PAD偏小。跟大家分享个专利。

个人觉得,有大部分这方面的原因吧!但不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