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电路电容旁边二极管有何作用?

楼主(2014-01-14):
(图片)

网友:
稳压2极管嘛

网友:
这种接法,确认没什么问题吗

网友A:
防止你多次拔插电源造成不开机现象。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
在断电的瞬间起到保护后面电路作用。

网友:
可能认为USB拔出了,USB +5V就没有电了0V,但是电容上原来是有电的,极性右+左-,+5V这边是0了,就是电容右边接地了,那电容左边就是负数了。那加在BE之间的电压就是负数了,  三极管的的VEBO好像比较低的,你看看吧,我也不大懂。

网友B:
我想问下USB+5V可以通过C241电容吗?

网友:
嵌位作用的二极管 把R175电位保持在0电位以上 防止出现负电位  USB接口是与外部接触的 容易接触静电等其他干扰出现不确定电位 建议你去百度一下”嵌位二极管“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你多次拔插电源造成不开机现象。

现在测试时,就是发现有时开不了机, 能不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啊?

1.方案公司说二极管是用来给电容泻流的, 但是测试发现电容越是充满电越容易开机。
2.网友说二极管是为了防止插拔时保护开关管.若要保护为何不加ESD管?
请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USB+5V可以通过C241电容吗?

是可以的,调整下后面电阻可以维持在200ms左右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时,就是发现有时开不了机, 能不能帮忙分析下原因啊?

1.方案公司说二极管是用来给电容泻流的,  ...

二极管是用来做正常开机后泄放掉三极管基极的电流,那个22UF电容没有必要加呀,直接接地也行 这个要看你开机检测的时序问题了。基本这样。你先了解下电容的充放电原理应该就好理解了。

网友:
D4可以做防止反接,假如接反了USB5V 电容与二极管会钳位电压,然后在到 39K 100K 分压基本没有了,所以不开机。其实你不要管它,对于新手不要考虑那么多,原理实现了,在处理BUG问题,这样进步才会很大,不然没有效率。

网友:
二极管是给电容泻流,这是没错的,你把电容的容量改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