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加不进去呢??请各位高手指教啊??

楼主(2014-01-14):
  关键是我一年前在家里的电脑上面这样加载成功了,现在也可以用的,我想在办公室也加下,就加不上呢??

skill时,都显示成功了,可是菜单栏还是没有skill这栏呢??
显示成功信息如下: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skill load_ok"
Loading axlcore.cxt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allegro.men这个文件里面我已经把skill的菜单栏加入了啊,加在help的前面,如下: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2D 3D drawing", "dxfout"
           MENUITEM "Board File Compare", "component_changes"
           MENUITEM "Create Route keep out area", "rouko"
           MENUITEM "DRC Check", "drc walk"
           MENUITEM "DRC Review", "find drc"
           MENUITEM "Delete Cline Segs",         "find_stubs"
           MENUITEM "Line to Shape", "l2s"
           MENUITEM "Plug Via hole", "viaplug"
           MENUITEM "Remove XD DRC", "rmxdrc"
           MENUITEM "Silkscreen Check", "text_chk"
           MENUITEM "Test Point Check", "hl_ntp"
           MENUITEM "Update Symbols", "upds"
           MENUITEM "Unit Transfer", "conv"
           MENUITEM "Width Change", "cwidth"
           MENUITEM "Width Check", "checkwidth"
      END

    POPUP "&Help"
    BEGIN
        MENUITEM "&Documentation",              "cdsdoc allegro allegrolaunch"
        MENUITEM "&What's New",                 "cdsdoc allegro AllegroPN"

        MENUITEM "&Message Detail",             "smi_message_detail"
        POPUP "&Web Resources"
        BEGIN
           MENUITEM "&Community",                "http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
           MENUITEM "&Online Support",                "http http://support.cadence.com"
           MENUITEM "&Web Collaboration",        "http http://collaboration.cadence.com"
           MENUITEM "&Education Services",        "http http://www.cadence.com/education"
#ifndef _ALLEGRO_orcad
           MENUITEM "Software &Updates",       "http http://downloads.cadence.com"
#endif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PCB Forum",        "http http://www.cadence.com/community/pcb"
        END
        MENUITEM SEPARATOR
        MENUITEM "&About...",        "about"
    END
END

调入命令也加入到了allegro.ilint 里面了:
skillDir = (simplifyFilename "D:/PRO/pcbenv/skill")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 skillDir) (getSkillPath)))

(load "component_changes.il")
(load "drc_walk.il")
(load "Find_DRC.il")
(load "mot_find_stubs.il")

(load "killallxdrc.il")

(load "hl_ntp.il")
(load "conv.il")
(load "cwidth.il")
(load "checkwidth.il")

println("skill load_ok")
; DstCAM350() is the CAM350 Cross Probe Startup
load( "C:\\PRO\\pcbenv\\DstCxi.il")

procedure(stroke_fix_163(t_open)
   axlShell("strokefile allegro")
    axlMsgPut("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
axlTriggerSet('open 'stroke_fix_163)

楼主:
咋没人回帖呢,敬请指教啊!

网友:
本人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没找到答案

网友:
显示成功信息  总共就下面那几行么?  如果就这几行,那你的skill肯定就没加载成。
要确认你的skill是否加载成功很简单,打开allegro后,在命令栏输入skill进入skill模式,然后随便输入你的一个skill加载命令测试下,比如(load "conv.il"),
如果OK了,应该有提示
function conv redefined
function convertform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convform redefined
function Conv_Action redefined

如果还不行,检查你的skill存放路径,用getSkillPath函数看看你当前的skill路径是否包含你放skil的地方

如果都正确,还是不能加载,尝试把skill文件夹直接丢到pcbenv文件夹下,我有一次,因为skill文件夹路径太深了,一直不行,但是我直接把skill放到某个盘的根目录下或者pcbenv下就可以,但后来又没遇到过。

楼主:
先谢过啊!按照你得建议,我输入测试下,结果如下: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skill load_ok"
Loading axlcore.cxt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Strokes now enabled in Allegro 16.3 base release
Command > skill
Skill > load"conv.il"
E-
E- load"conv.il"
E-             ^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1 column 13 of file *string*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nil
Skill >

不知道是啥意思啊,字符串超长??还是??不知道是哪个里面的啊,我把我的几个资料文件发在上面,敬请楼上的 kevin890505 帮忙看看啊,多谢了哦,我估计里面填写错了。
这几个文件我是全放在pvbenv里面的,按道理是不会错的啊,关键是我现在连skill的菜单栏都没显示呢,以前装的时候,出现菜单栏,里面的项目是灰的这种情况呢。在公司拷贝的skill,里面有些加密了,看不了的。

楼主(2014-04-10):
本人问题已经解决,多谢帮忙!
重要的两点大家放对地方就好了
1.allegro.ilinit增加改好后要放在PCBenv目录下

2.allegro.men增加改好后放在D:\Cadence\SPB_16.3\share\local\pcb\menus下

网友:
skill文件 的路径对吗?load"./conv.il"

楼主:
此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哦,allegro.men的路径没有放对地方啊,还是要感谢各位啊!

网友:
小妹正在学习allegro没多久,想请问一下,装了skill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