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 wave应用中的几个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4-01-14):
我用的是SI WAVE 3,遇到的问题如下。求高手解惑,下一步计划是换新的版本试一下。

1.在设置port的时候,通过“add port”图标添加的时候,通过弹出的框选择了layers,positive terminal选择了目标net,negative terminal选择了参考层的GND, 在“circuit element parameters”中察看port的时候,出现“NO PIN”字样,也就是在positive/negative terminal net是有内容的,positive/negative terminal地方为空,没有像例子中那样是显示IC的pin number信息。难道我必须需要通过菜单里面的“Generate Ports”???

2.在对目标net做了compute S- Y- Z- paremeters之后,得到了touchstone file,但是目标net diff的,因此做了compute differential S- Y- Z- paremeters,问题来了,此时我怎么得到differential signal的touchstone file。我怎么区分与之前的文件的区别。

3.由于我的.brd比较大,想通过Alink转换一个区域过来,但是没有成功。通过选择net,选择“power/Ground nets”,并设置plane extents,我已经成功转换到HFSS project.但是到SI wave的时候,当有net没有plane extents时候,ok,SI wave只有net,但当有net有plane extents时候,出来的总是整个板,而不是目标区域。
还有从.brd直接到SI wave的时候,整个板过来,我想减少计算时间,就通过“clear”命令删除其他不相干区域,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在SI wave 中Drawing Extents的用处何在呢?

求高手???????

楼主:
4.还有一个问题,在做“validation check”的时候,出现DC-shorted errors.貌似很多。正在研究是什么问题。

楼主:
已安装SIwave4.0,
已经解决了第3个问题,通过tools---clip design,做切割即可。
第1个问题也通过circuit elements----generate on selected nets重新设置,先试一下。

网友A:
4.0之前的版本不支持diff
安装5.0之后的版本  有diff pair net的功能,加入后可以显示di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之前的版本不支持diff
安装5.0之后的版本  有diff pair net的功能,加入后可以显示diff

谢谢!那这样的话,我更新5.0好了。

楼主(2014-08-14):
半年过去了,软件匆匆走了一遍,搁下了,现在想用,发现又要重头开始。
加油!

网友(2014-09-15):
有个问题,你放置ports的时候,怎么选择最近的地的,如果是批量添加port很难保证port的地就是返回路劲

网友(2015-03-28):
引用 楼主:
半年过去了,软件匆匆走了一遍,搁下了,现在想用,发现又要重头开始。
加油!

同感。边用边学习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4.还有一个问题,在做“validation check”的时候,出现DC-shorted errors.貌似很多。正在研究是什么问题。

1.叠层的厚度是否设置了;
2.过孔是否避让了。
3.平面是否交叠了。

网友:
项目工程文件发出来看看才能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