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pture CIS 16.60中无法预览PCB footprint和改键的问题

楼主(2014-01-14):
5金币
目前正在做CIS的数据库,调用之后发现PCB footprint无法显示,tools-capture-Capture.ini也已经修改了,但是还是看不到,请各位大神支招。另外在Capture中能否更改快捷键?公司刚刚开始使用这个,以前的同事都是用的DXP,很不习惯,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类似那种操作方式的?

网友:
你更改的capture.inI 位置不对,具体位置看capture启动时的信息。搞定了上来通知下

网友A:
未必。楼主说的是PCB的封装不能显示出来。没有说原理图的封装也显示不出来。这两个封装的路径都是在同一个capture.ini文件里面。
如果原理图的封装显示不出来。系统会报错。不能选用到设计页面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必。楼主说的是PCB的封装不能显示出来。没有说原理图的封装也显示不出来。这两个封装的路径都是在同一个c ...

我也是刚刚装了16.6遇到楼主同样问题的!
16.5一点问题没有,16.6原理图封装可以显示PCB封装不能显示!

后来就有了上面那个回帖!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刚装了16.6遇到楼主同样问题的!
16.5一点问题没有,16.6原理图封装可以显示PCB封装不能显示!
 ...

现在可以调用了,在ini里面更改了路径 不过是在另一个文件夹下的ini文件;但是我指定.olb路径无效了,只能加载到capture中才能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调用了,在ini里面更改了路径 不过是在另一个文件夹下的ini文件;但是我指定.olb路径无效了,只 ...

同样改INI文件指定olb目录就可以呀!
如下面例子: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1=D:\Cadence\spb_16.2\tools\Capture\custom\libraries\
Dir2=D:\ORCAD_LIB
[Allegro Footprints]
Dir1=D:\DPF\EDA\LIB

注意,这些不能添加到capture.ini文件的末尾行,只能靠前

网友(2014-03-09):
多谢 二楼,折腾了好久,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C(2014-04-11):
我的就是原理图的封装显示不出来,PCB的封装能显示出来,咋整?请大牛支个招。

网友(2014-12-26):
在SPB DATA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就是原理图的封装显示不出来,PCB的封装能显示出来,咋整?请大牛支个招。

symbol都不显示的话 应该是olb没有加载进去 期间调用的时候都是红色的吧

网友D:
是的 只能显示PCB的封装!请大神赐教啊!越详细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只能显示PCB的封装!请大神赐教啊!越详细越好

在原理图页面place part那里 add libraries,把含有SYMBOL的olb加进去,再重启软件~我的在文件里面加路径找不到事这样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原理图页面place part那里 add libraries,把含有SYMBOL的olb加进去,再重启软件~我的在文件里面加路径 ...

大神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在schematic part这一项 主要是填路径呢?还是填写OLB名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
   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在schematic part这一项 主要是填路径呢?还是填写OLB名称呢?

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是要填你的symbol在olb中的名称。一个olb里面包含了很多symbol。就相当于是CIS通过ini配置文件找到olb文件的路径,再根据你的schematic part名称找到在olb中对应的symb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是要填你的symbol在olb中的名称。一个olb里面包含了很多symbol。就相当于是CIS ...

谢谢了 大神  搞定了!  我一直把shematic part的名字搞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是要填你的symbol在olb中的名称。一个olb里面包含了很多symbol。就相当于是CIS ...

大神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使用我的机器作为服务器,采用共享的方式,让其他电脑在本地弄映射网络硬盘,而在Capture.ini中怎么填写路径呢?
这种方式可行吗?我们没有SQL服务器!
\\IP\文件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
       还有个问题,我如果使用我的机器作为服务器,采用共享的方式,让其他电脑在本地弄映射网络硬盘 ...

我以前也是这样用的 自己的机器 共享之后 让别人映射一个网络驱动器 z盘 然后把ini文件做好了之后发给他们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也是这样用的 自己的机器 共享之后 让别人映射一个网络驱动器 z盘 然后把ini文件做好了之后发给他 ...

现在我的本机上是好了,共享也好了!并且在其他电脑上映射的网络E盘,这个INI要怎么改呢?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的本机上是好了,共享也好了!并且在其他电脑上映射的网络E盘,这个INI要怎么改呢?
谢谢了!

我是这样操作的:
将CIS需要的footprint lib 、symbol olb、datasheet、数据库(我用的ACCESS),配置完CIS生成的DBC文件和ini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CIS》下共享,以在用户主机上映射改文件夹为z:为例
1、在用户主机上使用z盘中accdb或者mdb数据库配置数据源,且保证数据源名称与你在自己本地配置的名称一致,方便后面复用文件;
2、ini文件需要修改为: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z:\my_cis.dbc   (不过这里建议copy出来放在本地磁盘,读取会快一点,然后统一放在c盘 就把路径改为c盘 避免修改文件)(这个文件是你在本机上配置完CIS数据后提示保存的DBC文件,是数据库配置信息,直接copy的话就不用重新再capture里面重新配置了)
     [Footprint Viewer Type]
     Type=Allegro
     [Allegro Footprints]           (设置封装的路径)
     Dir0=z:\footprint_lib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设置symbol olb路径)
     Dir0=z:\my_symbol.olb
     [CIS Browse Directories]      (设置Datasheet路径)
     Dir0=z:\datasheet
3、将该文件替换用户主机上的ini文件:
     16.5文件路径为C:\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CAPTURE.INI
     16.6文件路径为$HOME\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重新启动软件即可。

网友(2016-09-13):
    感 谢分享。回去也试试

网友(2017-05-27):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
将CIS需要的footprint lib 、symbol olb、datasheet、数据库(我用的ACCESS),配置完 ...

    帅哥,有没有元器件齐全的数据库文件共享一下呀,刚玩这个软件,没库啊

网友(2017-08-25):
    我的是原理图封装可以预览,PCB的不能预览,按照上述路径修改的

网友:
    可以了,谢谢大神

网友(2019-08-10):
引用 楼主:
    数据库中的schematic part是要填你的symbol在olb中的名称。一个olb里面包含了很多symbol。就相当于是CIS ...

    你好,最近在研究CIS,在ACCESS表的
    schematic part中只填SYMBOL 的名称不行,需要填包含盘符在内的绝对路径才可以,这是什么原因?我在同一个ini文件(是启动ORCAD时提示的那个INI文件)中设置好了原理和PCB库的路径,但是只能看到原理符,看不到PCB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