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显示问题!

楼主(2014-01-14):
3金币
pads 的ROUTER里面显示如下,半透明状态,换层之后走线不显示在当面的层上面。

最佳答案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到。那是你按键盘的"O"快捷键。显示,焊盘和导线的外形。
至要,重新按  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到。那是你按键盘的"O"快捷键。显示,焊盘和导线的外形。
    至要,重新按  O就可以 ...

    不是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