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问题

楼主(2014-01-14):
附件是过压保护电路,红圈中 R349--100K,换成0.1UF好,还是100K,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OVP过压保护电路

OVP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我知道 0.1UF的电容为加速电容,加快MOS管 截止时间,

网友:
能解释一下他是怎么工作的吗?看不懂

网友:
小廖,换成0.1UF。

网友:
    也不太懂,问一下,能5.8V断掉吗?稳压管5.6V,还得有个管压降三极管才能导通,发生保护,最少也得6.2V吧?

楼主:
    能否帮忙仿真一下,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仿真一下,大家,

    仿真可以找 Super Go, 他仿真粉厲害的啦~~~~

网友:
    0.1uf看起来好像是缓开启作用的,同时还会影响前面过压保护电路的关断响应。至于是电阻还是电容看实际情况。

网友:
设计不够好,NPN三极管应该放在R354的位置,导通后拉低P-CH MOSFET的Gate;
如果过压,NPN应该截止,MOSFET的Gate电压和S一样,这样就不通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拉高gate吧?

网友(点评):
对的 还有按现在这个三极管这样接应该是用NPN的了,加速电容应并在R348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你可以找狗版主仿真下,你的电路有待优化,呵呵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版主-查尔斯,因为突波能通过电容,反映肯定更大了;还有100K:10K =10:1分压,5V 经过分压是 0.45V(10:1) ,要到4.5V左右MOS才能真正截止,即5*10V突波 经分压后 才为4.5V,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版主-查尔斯,
1--因为突波能通过电容,反映肯定更快了;(暫態阻抗很小,突波會全落在 10K 電阻上。
所以只要接近 4.1V 就會動作了        版主写的 )
2-- 100K:10K =10:1分压,5V 经过分压是 0.45V(10:1) ,要到4.5V左右MOS才能真正截止,即    5*10V=50Vi突波 经分压后 才为4.5V,才能关闭,(前面还有个稳定二极管 ~~双重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