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H孔和NPTH孔制作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14):
关于螺丝孔孔径大于2.5mm 无法做成PTH孔,只能做成NPTH孔,这是为什么,会跟各板厂的制程能力有关系吗?烦请各位大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看起來是先電鍍 才鑽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看起來是先電鍍 才鑽大孔

爲什麽要先鉆小孔電鍍完,再鉆大孔呢?這樣有什麽好處嗎?還是鍍銅工藝的限制呢?

网友:
每家的製程不一樣,直接問廠商原因,再讓我們知道吧

网友B:
不可能啊,主板螺丝孔大部分都是4MM的孔都可以做成金属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啊,主板螺丝孔大部分都是4MM的孔都可以做成金属孔。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與幫助,謝謝!
螺絲孔孔徑>2.5mm 能做成PTH孔,為什麽不做成PTH孔是為了SMT廠拼板載具定位複合用才做成NPTH加衛兵孔的。

网友C:
孔径多大都可以做成PTH,就算没这么大的钻头,还可以先铣在镀铜,不过这样要看厂家走的是碱性蚀刻还是酸性时刻,如果是酸性蚀刻PTH越大越不好做,干膜盖不住;碱性蚀刻孔多大都能做成PT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径多大都可以做成PTH,就算没这么大的钻头,还可以先铣在镀铜,不过这样要看厂家走的是碱性蚀刻还是酸性 ...

NPTH孔是怎麼製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您的回覆與幫助,謝謝!
螺絲孔孔徑>2.5mm 能做成PTH孔,為什麽不做成PTH孔是為了SMT廠拼板載具 ...

哦,那金属孔为啥不能做,怕刮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PTH孔是怎麼製作的?

钻孔后去电镀,所有孔内都有铜,然后做外层图形时,将PTH孔保护住,不让药水进入,NPTH孔内药水直接进入蚀刻掉孔内铜。(二钻除外)

网友D(2014-07-23):
主板的螺丝孔一般是PTH孔加卫兵孔的,因为如果是PTH孔的话过波峰焊时焊锡会冒上来,把螺丝孔堵死,而NPTH孔不会。

网友E(2014-09-29):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螺丝孔一般是PTH孔加卫兵孔的,因为如果是PTH孔的话过波峰焊时焊锡会冒上来,把螺丝孔堵死,而NPTH孔 ...

求扫盲:卫兵孔是什么?百度没答案

网友(2014-11-24):
引用 网友D:
主板的螺丝孔一般是PTH孔加卫兵孔的,因为如果是PTH孔的话过波峰焊时焊锡会冒上来,把螺丝孔堵死,而NPTH孔 ...

这个之前真是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E:
求扫盲:卫兵孔是什么?百度没答案

又称为卫星孔 在大孔外面的一圈小孔

网友(2019-04-12):
引用 楼主:
NPTH孔是怎麼製作的?

直接二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