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镀铜时对孔径大小有限制吗

楼主(2014-01-14):
1金币
我们板厂说孔径>2.5mm的螺丝孔无法做成PTH孔,只有孔径<2.5mm的孔才能孔壁镀铜,请问这个原因是什麽呢?表示不理解我们板厂说孔径>2.5mm的螺丝孔无法做成PTH孔,只有孔径<2.5mm的孔才能孔壁镀铜,请问这个原因是什麽呢?表示不理解。

网友A:
    怎么可能。。最好上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最好上文件。。。。。

圖片如下,孔徑大的反而沒有鍍上銅。

网友A:
    片子。没图。。没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子。没图。。没文件。。。

    不是騙子啦,是我們公司圖片傳不上去啊。
    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先鉆小孔鍍完銅,再鉆打孔,就像二鉆的流程,就是不知道這樣做有什麽好處,還是由於鍍銅工藝的限制呢?

网友B:
    你们合作的PCB板厂设备不够先进。钻孔机没有2.5MM的钻头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钻头,钻孔完清洗,沉铜(孔内壁附着铜离子)--电镀(让孔内壁铜厚达到一定的厚度-贵司要求的厚度),成型后外观CNC或者冲模,他说她做不出来,是想冲模或者外形CNC的时候再做这个孔。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合作的PCB板厂设备不够先进。钻孔机没有2.5MM的钻头或者说是没有能力做这样的钻头,钻孔完清洗,沉铜( ...

非常感謝。還有個問題可以請教下嗎?問題是:板子做NPTH孔的流程你知道嗎?

网友:
    你们板厂在瞎扯,要不就是他设备太次,我有次的板子,3.5的定位孔忘记改NPTH了,结果做过来的板子就是3.5的PTH孔,过波峰焊的时候忘记拿胶带贴住,结果定位孔全糊住了...

网友C:
    是你的封装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封装设置有问题。

    不好意思,請問封裝怎麼設置才能在Gerber中體現出是NPTH孔還是PTH孔呢?
    順便你的新書報名團購,給我留一本哦。

网友B:
    NPTH----CNC或者冲模,或者钻孔,一般是先钻孔过沉铜电镀,再做CNC或冲模做NPTH槽或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TH----CNC或者冲模,或者钻孔,一般是先钻孔过沉铜电镀,再做CNC或冲模做NPTH槽或者孔。

我不知道在做螺絲孔怎麼設置才使它在Gerber中體現為NPTH孔呢?請問你可以教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封裝怎麼設置才能在Gerber中體現出是NPTH孔還是PTH孔呢?
順便你的新書報名團購,給我留 ...

MECHANICAL层放一个钻孔表,有一栏就是区分PLATED和NON-PL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