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延时电路

楼主(2014-01-14):
1金币
我需要一个延时电路(要用无源器件做)
要求延时在1S左右最好是RC加S8050三极管做。

网友A:
RC加8050有点难,RC加运放就比较简单,8050主要的问题在于RC充电到0.7V的时间比较不好选阻容。用运放可以不受0.7V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加8050有点难,RC加运放就比较简单,8050主要的问题在于RC充电到0.7V的时间比较不好选阻容。用运放可以不 ...

我需要电路,谢谢哈!

网友B:
三极管也不是无源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也不是无源器件啊

可以用三极管

网友:
1s那么长的延时,你有这样的成本还不如直接用一个reset chip

网友C:
唉~~~  看圖去做測試驗證唄。或是去仿真一下吧!

网友:
建议用复位芯片吧 空间也不大,价格也不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  看圖去做測試驗證唄。或是去仿真一下吧!

这个图中R4后面串入二极管,可以抬高基极的电位,对容量要求会有所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中R4后面串入二极管,可以抬高基极的电位,对容量要求会有所降低。

你說的方法是使用電容器放置於B極對地(B-E極之間)的時候。
我的電路電容器是在電源對B極(大概可以說是C-B極之間),不同於前面的擺放。
R4後多串一個二極管,反而使電容器端壓差降低造成時間更短,反而電容器容量需要加大。
請自行仿真驗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方法是使用電容器放置於B極對地(B-E極之間)的時候。
我的電路電容器是在電源對B極(大概可以說是C- ...

是介个样子的,你这个电路加二极管是不合适。
另外想知道个性签名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介个样子的,你这个电路加二极管是不合适。
另外想知道个性签名怎么搞…………

不清楚你說的"个性签名"指的是神馬東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說的"个性签名"指的是神馬東西?

就是“点评、回复”上面可以显示写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点评、回复”上面可以显示写的东西。

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請你到你的個人空間裡面,選擇"紀錄"頁面,鈎上"同步到个人签名",然後發一條紀錄信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請你到你的個人空間裡面,選擇"紀錄"頁面,鈎上"同步到个人签名",然後 ...

谢谢啊,搞定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搞定咯……!

什么叫兔子啊,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介个不是兔子,真的不是兔子,兔子木有介个样子的。

挖賽!  事業搞那麼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兔子啊,介个不是兔子好伐 …………! 介个不是兔子,真的不是兔子,兔子木有介个样子的。

呃…………回头想起来什么好的在改过来。。。
介个真的真的不是兔子,是龙猫好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回头想起来什么好的在改过来。。。
介个真的真的不是兔子,是龙猫好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回头想起来什么好的在改过来。。。
介个真的真的不是兔子,是龙猫好伐……!

介个真的真的不是兔子,.......

明明就是老鼠,還要講好聽的話,硬說是龍貓。    ^_^

會改記錄了,一天改好幾回。

网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说是兔子就是兔子,不要狡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个真的真的不是兔子,.......

明明就是老鼠,還要講好聽的話,硬說是龍貓。    ^_^

多熟悉下怎么改的,好不容易知道怎么改的了,多玩几次,哇咔咔……
其实主要是做的太大了,怕没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