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印壓在trace上

楼主(2014-01-14):
如果絲印壓在差分線上,對阻抗有影響嗎?

网友:
我觉得影响很小

网友:
对于阻抗控制,不管是特性阻抗还是差分线阻抗,又或是铜线铜阻抗,只会考虑拒焊,不考虑丝印的影响,可以忽略。当然,如果此差分线不印油墨,丝印是不可以设计在此差分线上的。

网友(2014-03-13):
高速的尽量不要这么做。举手可改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冒风险呢,特别是关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