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跑10G的信號,這樣走線有影響嗎?

楼主(2014-01-14):
如題,那位能夠幫下忙,有沒有必要改走平滑雙曲綫???

网友:
问题不大
但是建议走曲线

网友:
这是十度走线,效果不会比曲线差。

网友(2014-03-02):
影响微乎其微

网友(2014-04-08):
就是为了走线在玻璃布上面吗?

网友:
为了避免一根一直走在玻璃布或树脂上而造成时延偏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