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DRC 卡住不动

楼主(2014-01-14):
板子还没有画完,在LAYOUT窗口开启DRC软件卡死?

楼主:
DRC一直在71%不动!!!

网友:
把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电脑配置高的话,按住ESC键,几分钟就能正常,
配置不高只能强置关闭,然后到project里找备份文件。

网友A:
哥以前中过几次招,再也不敢在LAYOUT里开DRC直线了

网友:
这个DRC开了以后很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以前中过几次招,再也不敢在LAYOUT里开DRC直线了

那走完线,要做DRC,怎么办??本人PADS刚用不久,以前用的是AD和其它的EDA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走完线,要做DRC,怎么办??本人PADS刚用不久,以前用的是AD和其它的EDA软件。

到Router里走线,
LAYOUT里检查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Router里走线,
LAYOUT里检查DRC

现在我这个工程走线只走了大致一半,现在在LAYOUT里面做DRC,就出现上述现象!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