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关于封装的小问题

楼主(2014-01-14):
为什么同一个封装原件,在所以图层里面都不显示那个外框,只有选中它移动的时候才能显出来,在封装编辑里面也是不显示边框的,但是在库里面显示是 有的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对应层颜色没打开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和其他原件对比了,图层的颜色显示都是一样的啊 其他都都正常 就是桥堆不正常,在原理图界面选择里面也显示正常

网友:
既然元件封装里显示正常,那你就选中它,然后放到TOP 或所有层或者丝印层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封装,
忘了在哪里设置了,不过一定是在封装管理器里能设置的

楼主:
en 我再看看谢谢了

网友:
看下你的当前层是在那层

网友:
画封装丝印的时候的  没有选对层    ....     可以重新编辑下 看看丝印画在那一层里了

网友A:
进入封闭编辑将丝印层打开,保存退出,然后在将PCB丝印层打开,---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封闭编辑将丝印层打开,保存退出,然后在将PCB丝印层打开,---OK

外框一般都放在丝印层,如果还是没有,那肯定放在某一层了,自己都打开就看到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把东西放上来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