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中offsheet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弱弱的问一句,AD6.9中的offsheet怎么不能和pads或者cadence里面,有页码显示呢?见图。

AD6.9

AD6.9

PADS LOGIC9.3

PADS LOGIC9.3

网友A:
AD(protel)中 的Port端口是可以放置某些参数,可惜没有参数可选项来控制需要放置的内容。
自身原有的端口增加辅助参数显示都不完善,这些后引入(有时仅是为了所谓的兼容才引入)的符号其完善程度可想而知...  [其他:不排除是我们不会操作的原因导致上面的看法,有了解的吗?]

楼主:
是offsheet  不是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rotel)中 的Port端口是可以放置某些参数,可惜没有参数可选项来控制需要放置的内容。
自身原有的端口 ...

没问Port,我说的是offsheet!

网友(点评):
能理解你要问的,我只是提到“自身原有的端口增加辅助参数显示都不完善”,没有让你用port替换你当前的off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