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底层元器件序号显示在顶层

楼主(2014-01-15):
最近做了块板子,调元器件序号的时候,发现底层的元器件序号无法显示 ,最后发现得打开顶层元器件显示,才能显示底层的元器件序号silkscreen ref是正常的,assembly ref显示不正常,底层元器件的assembly ref确实镜像了,但是还是在顶层显示。 ,其中一个元器件封装如图所示:

楼主:
另外在把元器件镜像到底层的时候,难道元器件的序号没有跟着一起镜像到底层吗?

网友A:
可能是你们做封装的时候丝印不是放在SILK-TOP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们做封装的时候丝印不是放在SILK-TOP层

确实是放到了SLK-TOP层的,难道封装要在TOP和BOTTOM层都加上REF吗?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是要在TOP或者BOTTOM层加上REF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的时候是要在TOP或者BOTTOM层加上REF的

可是我打开顶层序号显示的时候,底层的序号也显示了,这样不就重复了?

网友:
板子打个包,发出来看看。

楼主:
经验证,我另外再放一个没有电气连接的封装到PCB上,这个封装在底层能显示底层序号,为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到现在都没找到解决办法,求指导!!!!!!!!!!!

网友A:
之前没有细看,你上图的元件为什么你的封装会有两个REF,应该就只有一个而以啊,是放在SLK-TOP层。要打开位号显示的时候是打开Components-SLK顶层或底层。

网友B:
直接用change功能把文字change到丝印层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change功能把文字change到丝印层去就行了

我最后也是这么解决的,但是没有发现造成这个的原因,始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有细看,你上图的元件为什么你的封装会有两个REF,应该就只有一个而以啊,是放在SLK-TOP层。要打开位 ...

一个是装配层,一个是丝印层。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后也是这么解决的,但是没有发现造成这个的原因,始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

你可以用个空板子导入一下网表看看,如果还是有这个问题,那可能就是原理图上的问题了,或者看一下同样的一个封装在不同的PCB是否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那就是误操作了,更新一下器件就行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我更改低层字体大小的时候,全部自动删除,之后要重新做丝印层 ,而顶层字符却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C:
單獨叫元件出來看吧,不然把原件包一包丟出來,基本上做原件只會有TOP,放置BOT時,MIRROR後會自動幫你改為SLK_BO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單獨叫元件出來看吧,不然把原件包一包丟出來,基本上做原件只會有TOP,放置BOT時,MIRROR後會自動幫你改為 ...

确实是自动MIRROR了,但是还是在顶层。其中丝印层正常MIRROR到底层了,ASSEMBLY层还是在顶层,只不过字体MIRROR了。单独掉元器件出来一切正常。

网友:
以上说的都不具体。尤其是和原理图有毛关系。是楼主不设置显示。
下图中是top和bottom丝印显示的数据。其他的关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