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布线

楼主(2014-01-15):
PCI规定的信号线长度小于1.5inch,这么短的距离,如何能正常布线?有熟悉PCI布线的人么?

网友:
    PCI频率走线,没有很严格的要求。注意下时钟,别超过限定长度。

网友:
    这个是板卡上pci走线的长度,主板上的可以超过7inch

网友(2019-12-02):
    PCI规定的信号线长度小于1.5inch。如果超过的话 做等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