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的问题!!

楼主(2014-01-15):
请问大家,是不是DDR3在layout的时候时钟、数据线、地址线、控制线、都要配上匹配电阻?一般你们都配多大的?不配的话会以什么后果?我们有个板子没配也没做等长(哈哈),测试能跑到600M,要求跑到800M以上。请大家讨论下,越详细越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是一定需要,匹配网络只是为了EMI更好一些,一般来说没有也是OK的。

网友:
要看有没有ODT功能。有的话串阻不要了,没有的话要加终端电阻。不然跑不到800M就死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