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点电子表格里看不到长度匹配的管脚对线长??

楼主(2014-01-15):
各位大师:我用9.5版设置T点布线后,设置长度匹配的管脚对,在下面的电子表格里面显示不出来线长??

只能显示长度匹配的网络组线长:

楼主:
哪位大师帮忙看下哪里不对啊,救急!

网友:
监视器里面选择管脚对和长度监视器就可以了,如果还没有就在筛选条件里面设条件

网友(2022-05-12):
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