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安装问题

楼主(2014-01-15):
我在安装pads9.5的时候,安装完成后,打开layout后出现附件的对话框,这是为什么呢??router和logic打开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2014-03-29):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兄弟知道,WIN8,64位的操作系统

网友:
应该是显卡或者是显示方面不支持。XP系统我也遇到过。不过软件是可以打开的,这是提示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