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电路设计咨询

楼主(2014-01-15):
菜鸟遇到小问题,各位大侠看这里!想问下,DDR3的地址线和FPGA对接时候要用VTT电源上拉吗?求资料参考啊!

网友A:
    菊花拓扑结构就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菊花拓扑结构就要啊

多谢大侠光顾,请问你有对应的设计资料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光顾,请问你有对应的设计资料啊?小弟不胜感激!

现在谷歌百度都有很多资料,你搜索“DDR3 拓扑结构” 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谷歌百度都有很多资料,你搜索“DDR3 拓扑结构” 有很多

    ok,多谢!

网友(2014-06-04):
    看cpu驱动模型,驱动能力,一驱几设计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