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金手指斜边-斜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5):
各位大大,请问金手指斜边中的斜边是什么意思?

百度不到。

谢谢!

网友:
有两个斜边,厚度方向有斜边,金手指侧边有斜边。

网友:
大概能理解点斜边的概念,但是做封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跟厂家说一下倒角要多少就行了,封装上没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厂家说一下倒角要多少就行了,封装上没什么要求

斜多少有标准吗?

网友:
这个可以问一问制板厂家。用30、45、60度都可以吧。主要是为了方便板子插入卡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