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修线(Slide)问题

楼主(2014-01-16):
现在的16.6版本,修线时,导线很难弄成45度导线呀,不如以前版本好用,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问题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说的问题哦

是16.6的版本,比如上图中,那根导线不是水平方向,按照以前的操作,只需slide那根导线,导线会变成水平线和45度线,现在的版本slide时,导线会保持非水平的角度不变

另外还有不好的地方,以前版本,画导线时,如果从已有的导线开始画,就会默认使用已有导线的线宽,现在16.6的版本,默认使用上一次的线宽,这很不方便啊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器件不是水平的

网友:
右键有个选项去掉,明天到公司回复你!

网友:
回复的跑哪里去了?

楼主:
上面的方法都不行啊,这个是16.6版本的,16.5版本是好的,google了一下,叫什么 “slide的off-angle”功能,网上有人抱怨的,还没找到对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

这样也不行,你的好像不是16.6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