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孔顯示問題

楼主(2014-01-16):
我每次開啟看都是顯示叉叉
怎麼樣可以恢復原狀

网友A:
Options > 將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取消勾選即可

楼主:
謝謝你的幫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s > 將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取消勾選即可

这个菜单选项在哪个位置啊?9.5的tools-options里面都没找到。

网友:
因沒用9.5的版本,所以不清楚在那耶!你可能要找一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