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14打开DRC无法显示列表的问题

楼主(2014-01-16):
altium Designer 14打开DRC无法显示列表,这个是不是.net的问题,无法显示列表,界面也不对,或者是TeighaX 的问题?求助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兄弟帮帮忙,谢谢!

楼主:
求大家帮忙!

这是截图

这是截图

网友(点评):
截图显示软件正常,目录树打开错误导致,请上移您宝贵的鼠标... (点Rules To Check)

网友(点评):
欢迎 到 pcbbbs 查看针对新手杂乱汇总的系列帖: 【给初学3-...】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吗?

网友:
目前的AD14,网上的那两个可以下载的,解压之后,非安装版,有不少BUG,建议用回13,稍等一段。

网友(点评):
altium的问题反反复复出现,当前AD14已有离线安装的版本。但总楼主提到的这个解压版本好似并没有比安装版本有多出的问题(不排除我们没有用到功能而未碰到)。这类话题最好采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方式做些比...

网友(点评):
非安装有些设置问题需要后期人为添加,如果您觉得和同版本安装版有区别,不妨举几个例子说明...(可以简单判断下是否个人操作原因导致还是果真有区别)

网友(点评):
当前楼主提到的问题并非问题,是其没操作地方。当前显示为正常现象...

楼主: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可惜没有说明原因... 帖子不光是给您一个人看的... 等候原因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