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镀金的时候,短金手指上的金线怎么去掉的啊

楼主(2014-01-16):
金手指镀金的时候,短金手指上的金线怎么去掉的啊?我看成品金线很干净,几乎没有。而且我的短手指上是个空PIN,没有和其他地方连接。
也不太可能从其他地方导电过来。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是不想让这个PIN电镀金,你出GERBER时这个短PIN不接导金线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是不想让这个PIN电镀金,你出GERBER时这个短PIN不接导金线不就行了吗?

需要镀金啊!我只是好奇,做出来的板子,长的PIN上面都能看见金线(而且是做斜边的时候直接切掉的),短的都看不见金线,也不可能是斜边的时候切掉的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是人工去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镀金啊!我只是好奇,做出来的板子,长的PIN上面都能看见金线(而且是做斜边的时候直接切掉的),短 ...

应该是短的PIN与长的PIN在整个板子来说是统一网络,又或者是从内层拉的导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短的PIN与长的PIN在整个板子来说是统一网络,又或者是从内层拉的导电线

根本就是个空PIN,不拉金线是没法镀金的,所以我很好奇 。难道啥办法把金线去掉的很干净。

网友B:
空PIN?那你有测过这个空PIN与其他有金线的PIN的金厚是一样的吗?这个空PIN与其他PIN有色差吗?有可能这个空PIN做的是化学镍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PIN?那你有测过这个空PIN与其他有金线的PIN的金厚是一样的吗?这个空PIN与其他PIN有色差吗?有可能这个 ...

看着没色差,公司没有条件可以测厚度。

 再说就把空PIN空出来化金,工艺更复杂。PIN和PIN之间那么小间距,我觉得贴胶都不现实。

网友B:
除了PIN之外,其他的焊盘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PIN之外,其他的焊盘是什么表面处理?

化金,长金手指上都有金线,应该是镀金(要求也是镀金),厂家不会骗我吧!

网友:
镀金是需要有线的,沉金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化金,长金手指上都有金线,应该是镀金(要求也是镀金),厂家不会骗我吧!

这个空PIN如果也要镀金,又没有割的痕迹。所以你要量下空PIN与其他PIN的金厚。量后才有结果。

网友C(2014-07-23):
你这种情况是沉金+金手指镀硬金,短手指上残留的引线是很难去除干净的,把表面处理改成水金+金手指镀硬金吧,就没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是沉金+金手指镀硬金,短手指上残留的引线是很难去除干净的,把表面处理改成水金+金手指镀硬金吧 ...

没明白水金+金手指镀硬金是什么,镀硬金不是还要引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水金+金手指镀硬金是什么,镀硬金不是还要引线吗

水金就是电镀金,是在蚀刻前镀的,金手指硬金也是在蚀刻之前镀,不需要加引线,因为你的金手指短手指还没有被蚀刻出来,是可以导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金就是电镀金,是在蚀刻前镀的,金手指硬金也是在蚀刻之前镀,不需要加引线,因为你的金手指短手指还没 ...

哦,明白了。那这样不管长短手指都不需要加金线了。

  但是在后续的流程中怎么保护已镀好的金手指,陈本不知道增加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那这样不管长短手指都不需要加金线了。

  但是在后续的流程中怎么保护已镀好的金手指,陈 ...

镀金应该比沉金贵一些吧,因为只要有铜的地方就会镀金,具体怎么保护金手指这个板厂自有他的方法。不过镀金的可焊性不如沉金好,而且镀金在信号线路上会有金镍层,对信号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现在做的10G产品还看不出这种影响,可能再高速会有一定的影响,毕竟镍的对信号的损耗比铜要大很多。

网友(2021-08-03):
引用 网友C:
水金就是电镀金,是在蚀刻前镀的,金手指硬金也是在蚀刻之前镀,不需要加引线,因为你的金手指短手指还没 ...

蚀刻前镀金的话岂不是一张铜板都电镀了,那成本会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