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铺铜和走地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16):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都是把除了“GND”以外的线布好,最后整个板子对"GND"网络铺铜来实现地线的连接。工作后看到公司的很多工程师是走地线。我知道一点是走地线而不铺铜的话,如果发现问题可以很方便的割线,除此之外这两种做法还有什么区别吗?求大家告之。

网友:
画面是最好的,在学校的时候,板子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进入公司以后,对成本考虑的比较多

楼主:
还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