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这条公式,请问如何理解?

楼主(2014-01-16):
上图:
我觉得不应该是phase(S21)=0°-W*TD=0°-2πf*TD吗?
数学不是学的很好,但是频率乘以时间,能得到“度”这个单位的吗?

网友A:
2*pi*f*Td为相移值
f*Td为相位角偏移值
这就是2*pi和360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i*f*Td为相移值
f*Td为相位角偏移值
这就是2*pi和360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pi*f*Td为相移值
f*Td为相位角偏移值
这就是2*pi和360度的区别。

大神,我又想了想,还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
phase(S21)=0°-f*TD
首先我想问问这个phase(S21)出来的结果是类似于30° 60° 180° -180°这样的结果吧。我对书中说法的理解是,一个正弦波在特定频率 f 下有一个特定的波长 入。举例说如果传输线长度为1英寸,入为2英寸,那么phase(S21)=-180°,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呢?

如果对了,按这个结果反推导,不应该是phase(S21)=0°-(360°)*(Len/入)=0°-(360°)*(TD/T)=0°-(360°)*(TD*f)

没有那个360°或者2*pi什么的,怎么将f*TD换回角度啊?

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首先你传输线为1inch长度
lambda为2inch,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介质是什么,确定不了你的频率。
传输速度v=lambda*f=C/sqrt(Relative Epsilon)
这样才能确定你的相位角偏移,这里f*Td要转换成角度只需要理解下圆上的角度到相位的转换
2*pi到360度的转换
即角度=相位*360度/2*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解你的意思
首先你传输线为1inch长度
lambda为2inch,这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介质是什么, ...

难道“传输线为1inch长度+lambda为2inch”这个条件还不足以说明phase(S21)=±180°吗?

如果着眼于 F*TD,那么可以换算为(TD/T) T为正弦波的时间周期。我一直觉得 lambda=T*V1,Len=TD*V2,关键就是V1=V2成不成立?

我觉得成立。

所以f*TD=TD/T=Len/lambda=1/2

如果上式无误,那么应该就有phase(S21)=0-f*TD*360°=0-0.5*360°=±180°

难道我的理解从头错到尾了?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
你理解的没错。
是我没理解清楚你的意思。
Length/Lambda=f*TD
这里就是要用2*pi和360度换成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