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之简易3D效果

楼主(2014-01-16):
allegro目前版本,虽然支持3D格式有点纠结,但添加了精确定位功能后,3D将不再是是娱乐功能,结构完全可以通过ALLEGRO   导出step后直接定位,效果分享之:
喷子勿扰。

见笑,截图的时候RJ45放反了,改了后懒得再截一次,意思意思而已。

网友:
    怎么搞的分享下啊?

网友:
    楼主cnbeta上多了吧,这里哪有什么喷子。。。

网友(点评):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了 会说,这就是渣啊 什么什么怎么的,懒得辩

网友:
    还可以了
不过3D结构还是要用专业的结构软件来看

网友:
    這是使用 step model 支援的效果 , V16.6 S006 以後才能使用

网友:
    请问step model怎么使用

网友A:
    已经进步了,不过说实话,渲染效果还是差的要命,眼睛看着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进步了,不过说实话,渲染效果还是差的要命,眼睛看着好累!

    必须查,不然更卡。

网友:
    有试过导出step文件给结构人员使用么??

网友(点评):
必须的,巴适的板

网友:
    渲染这一块还不行,作为结构参考完全足够了。

网友:
    你们结构用什么软件啊?导出的step文件很大吧?

网友B:
    楼主,指导一下啊,这种效果怎么做出来的,怎么我点的3D效果和你显示的完全不同,这种是不是所有零件要专门对应的3D模型才能显示的这样完美。是不是得有一个专门的模型库。这效果对于PCB布局的人演示给不懂这行的人看很直观。很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指导一下啊,这种效果怎么做出来的,怎么我点的3D效果和你显示的完全不同,这种是不是所有零件要专门 ...

论坛搜索下,有人发过说明  关键词step  3D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C:
    导出的step文件中器件带颜色么?

还有芯片上面的文字怎么做上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的step文件中器件带颜色么?

还有芯片上面的文字怎么做上去的啊?

带颜色的,不过有些软件打开就没有了,因为有些对STEP的支持不是太好。 文字是自己做的,我用犀牛。

网友C:
我导出STEP文件给结构,结构用solidworks打开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犀牛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点评):
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了,一个工具而已,都差不多了。百度搜索犀牛软件就知道了。solidworks更强大,我同事再用,测试也OK,可能是你那里设置不对,或者导出过程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一直紧跟时代潮流,目前打到21号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搜索下,有人发过说明  关键词step  3D什么的都可以

再说发现的一个问题。请问楼主用的是ALLEGRO的哪个版本,我的现在是16.6的S006及S008此两个版本中都不能在通用设置(user preferences)里面找到设置STEP库的路径(在PATHS/LIBRARY中)。

网友C:
为什么SW2012无法导入STP STEP格式文件或者导入后只是一个空白的文档?    接下来帮你介绍解决SW2012无法导入STP STEP格式文件的方法     首先请到选项设置默认模版,请将模版选项改为提示用户选择模版 即可。

现在SW可以打开allegro导出的STEP文件了,可是保存为装配体的时候SW直接崩溃了,无法选择输出模板,用默认的模板就直接崩溃!
不知道哪里又错了,路漫漫啊!

楼主可以帮我问问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SW2012无法导入STP STEP格式文件或者导入后只是一个空白的文档?    接下来帮你介绍解决SW2012无法导 ...

这个真不知道 我没用过sw,而且看不到现象,也没法。   你试试弄个别个软件保存的step格式打开,如果还是一样,那就可能是你的sw软件问题,我看我同事直接打开就OK了。

网友(2014-06-05):
    我看着像VPX板卡。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C:
    我导出STEP文件给结构,结构用solidworks打开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犀牛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还在用3D文件吗?为什么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step文件,加载到allegro的路径下,有些3d的模型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
    我想知道,你们用什么软件 ,打开的 输出文件,文件格式是 STEP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