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天线设计求助

楼主(2014-01-16):
最近做一款产品需要使用WIFI,以前没做过相关设计,特来请教下
pcb板是六层板,天线传输线在顶层,第二层是地层,图1里面天线是芯片和外部天线连接的传输线,需要50欧姆特性阻抗,两侧的过孔接地,传输线宽9mil,参数抄的买的开发板,但是开发板是4层板,想问下传输线这样走线会有什么影响吗,主要想知道这传输线顶端还有写芯片、电阻什么的会不会对信号有什么大的影响,还有画这个传输线有什么要求吗

图1

图1

网友:
离开足够的空间应该没有影响,距离起码大于几倍的线宽。

网友(2014-03-20):
叠构不一样,你的阻抗如何确定?有计算过吗?天线最好做到隔层参考,这样阻抗比较好控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