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删除无网络的 Mounting Hole

楼主(2014-01-16):
如题!!!!

网友:
你是选不中么?求教育!
如果是的话看下图,去掉[Net Filter...]就可以选中安装孔按Delete干掉它了!

网友:
有一个按钮叫 Move Mounting Hole,你点开它,然后就点你的Mounting Hole,这时候 Mounting Hole就粘着你鼠标上了,你按 一次 ESC 取消,这时候 Mounting Hole 就是选中状态,然后你按 Delete 按键,就可以删除了。

但是如果这个孔不是单独放在PCB里的,而是封装自己带的,那就要在选中状态下,按右键,菜单里有个Delete,戳他,往死了戳~~,会有个提示说你这个洞是在封装里的,真的要删除吗? 你就点是~ 然后,没有了

楼主:
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8-15):
删除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