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连接问题

楼主(2014-01-17):
菜鸟遇到小问题,各位大侠看这里!FPGA是Xilinx公司新出的Kintex-7,请教下,该FPGA的HP bank能连接SRAM吗?另外,由于SRAM管脚太多,能同时连接到HP 和 HR bank吗?

网友A:
可以同时接,问题是你的SRAM有多快?同一个bank只能接相同类型的IO。(因为IO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接,问题是你的SRAM有多快?同一个bank只能接相同类型的IO。(因为IO电压的问题)

1M*72,Cypress公司的CY7C1474V33,管脚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