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工程EQ 问题,附件是板厂工程师发给我的短路报告,这个怎么看哪里短路啊

楼主(2014-01-17):
GENESIS 2000  Netlist Compare Summary.

Version 9.02b (1@VGT-ENG-0011 - Windows, pid:3304)

FTP Site : ftp.frontline-pcb.com
WEB Site : http://www.frontline-pcb.com

DATE :  17 Jan 2014
TIME :  09:42:48

     MISMATCH SUMMARY REPORT
     -----------------------

Job  : 000                     Job  : 000
Step : 00                      Step : 00
Type : CAD                     Type : CUR

-----------------------------------------------

 Mismatch Type: Shorted

   spnet3                -   NET00009
   spnet7                -    "
   spnet5                -    "
   spnet1                -    "
   spnet0                -    "
   spnet2                -    "
   spnet4                -    "
   spnet6                -    "
   spnet11               -   NET00010
   spnet13               -    "
   spnet14               -    "
   spnet12               -    "
   _d_3754ff8            -    "
   spnet9                -    "
   spnet8                -    "
   spnet10               -    "

 Total : 2
-----------------------------------------------

 Mismatch Type: Broken

 Total : 0
-----------------------------------------------

Mismatch Type: Missing

   SHIELD8               -   <None>
   SHIELD7               -   <None>

 Total : 2
-----------------------------------------------

Mismatch Type: Extra

   PRESENCE              -   NET00011
   spnet214              -   NET00017
   <None>                -   NET00512
   <None>                -   NET00513
   <None>                -   NET00514
   <None>                -   NET00670
   <None>                -   NET00671
   <None>                -   NET00672

Total : 8
-----------------------------------------------

楼主:
没有人会看吗?我看了BRD 是没有看出来哪里短路的

网友A:
你直接让板厂那边给你截个图,看下光绘文件哪里短路了,这个用genesis很容易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让板厂那边给你截个图,看下光绘文件哪里短路了,这个用genesis很容易做到。

问了,他说发 不过来,这个软件好学吗?

网友:
怎么用邮件发个截图都发不出来啊,不可能啊。。。

这个软件不好学,没什么资料。

网友:
CAM中的net和PCB中的net名称是完全不同的,因为CAM的net是将top等层的所有元素看成铜,并自动命名,所以只有让厂家截图才行

网友:
靠,这工厂太有才了。这样的工程确认都有。可以说一百家里面只有此家。别人家的工程问题都是一个问题对应一张图或是文字说明说得很清楚,他们家竟然只有报错的LOG。

网友:
这家板厂好专业。都钻到牛角尖里了

网友:
短路前面一列是你板子的网络,后面是genesis编的网络。也就是说,前面这一列都是短路到一个网络上了。

spnet3                -   NET00009
   spnet7                -    "
   spnet5                -    "
   spnet1                -    "
   spnet0                -    "
   spnet2                -    "
   spnet4                -    "
   spnet6

网友:
    BRD文件跑完DRC后,用166版本吧DRC全部打开,应该能看到,163版本的有时负片短路不会告警,用166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