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管作为开关使用

楼主(2014-01-17):
如图下:

其中,mos2为总开关,控制mos1和mos3,先打开mos2之后,再打开mos3和mos1,;mos3和mos1相互独立。mos4必须在mos3开通以后才可以打开。
G1,G2,G3,G4分别为各个mos管的栅极,打算全接上+5V电压,但不是同时接上。按照预期的顺序去接,然后打通各个mos管。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时mos2通电后,电机就转了,而且停不下来,把G2的+5V断了也还是继续转,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问题?问题在哪?

网友(2014-03-23):
MOSFET必须G级有电阻接地。使之无控制信号时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