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高手看过来啊,帮忙解解

楼主(2014-01-17):
allegro高手看过来啊,帮忙解解,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这个别个板子,给出GERBER ,神奇了
PCB 里面出GERBER 查找错误没有
导进CAM350 一堆的错误
各位大神帮忙解解啊
不胜感激

16.5

楼主:
各位高手进来帮忙支招啊

楼主:
补上PCB ,16.5版本的
各位有时间帮忙瞧瞧啊

网友A:
本来想看下的,但是只有16.3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看下的,但是只有16.3咯

高手 ,有时间帮忙看下啊
感谢
我转成16.2 了

网友A:
看了下,麻烦的很唉。。。
1.我这边尝试了只出顶层底层,丝印,阻焊,助焊和钻孔,修改了一些设置。出来的光绘导进CAM350时,会提示Apertures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
   就这个警告没其他了。
2.后来发现,这个板子在布板过程中,竟然更改过单位,精度设置的也偏高。
  allegro使用的单位确定后,是不能修改的,否则后患无穷。
  你可以看下这板的字体和光圈大小都已经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麻烦的很唉。。。
1.我这边尝试了只出顶层底层,丝印,阻焊,助焊和钻孔,修改了一些设置。出来的 ...

是的,确实麻烦
板子不是我画的,别个让帮忙出GERBER ,
问题超多,重画都没这样纠结
谢谢啊

完了我自己研究研究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