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高亮LAYOUT

楼主(2014-01-17):
感谢大家在论坛上的帮忙
因为 写这个文件 给其他同事 看
顺便放上来 给大家参考一下
软件使用pads 9.5  ,orcad 16.5

赞.
方法是正确的,不过楼主试过orcad导入logic时网络丢失吗?

网友:
看不懂啊。。。这是Orcad和Layout的交互吗?

网友A:
orcad和layout的交互,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网上搜都说用什么PCB navigater的,没试过

网友:
LZ有心了,不过这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A:
楼主你在干嘛,这个就是logic跟layout的交互啊,ORCAD转logic,在用logic跟layout交互,交互过程跟orcad没什么关系吧。
还有,orcad转logic的时候要注意网络连接性,orcad里面统一网络会有不同的子网络名,导入logic以后会导致网络丢失,这是很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和layout的交互,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网上搜都说用什么PCB navigater的,没试过

PCB navigater只能交互老版本的orcad和pads,没有新版本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在干嘛,这个就是logic跟layout的交互啊,ORCAD转logic,在用logic跟layout交互,交互过程跟orcad没 ...

Netlist(网表) 还是 由ORCAD提供
只是 用PADS LOGIC和PADS LAYOUT来
交互式布局   呵呵  这个 超级基础  我知道
很多 网友都知道  闲来无事  放上来  给大家  参考一下
另外使用这种方法 确实 PADS LOGIC高亮 PADS LAYOUT 确实有些网络名字会遗失(但是本来网表就是直接使用ORCAD导给PADS LAYOUT)

楼主:
引用 楼主:
Netlist(网表) 还是 由ORCAD提供
只是 用PADS LOGIC和PADS LAYOUT来
交互式布局   呵呵  这个 超级 ...

如果使用阿里狗  本身就有ORCAD与ALLEGRO交互式布局
也无需将ORCAD换成LOGIC  让LOGIC和PADS LAYOUT交互式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