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电源整理滤波有问题吗?

楼主(2014-01-17):
    还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原理是否有问题,这个是大功率电源的参考,总感觉有点问题,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的保险丝应该放在输入最前端,还有你的倍压整流错了,这个用度狗搜一下就知道正确电路,我不啰嗦重复。还有NTC宁愿用一个大的也不用两个小的。问题太多,高手都不理你,只有我这半桶水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保险丝应该放在输入最前端,还有你的倍压整流错了,这个用度狗搜一下就知道正确电路,我不啰嗦重复。还 ...

谢谢!

楼主:
    这是一个3KW电源的整流滤波的参考看设计,我也感觉有点问题,但考虑可能是大师的作品,比较深奥,不知道还有没有知道这种电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