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解 差分对旁边的GND孔作用

楼主(2014-01-17):
现在一般对差分线的设计都会在换层旁边添加GND孔做回流孔 请问这个孔加与不加具体有多大的差别.
如果从top层换到第三层,俩个信号层共同参考GND02层这种情况还是否需要加GND孔,毕竟这样不存在回流平面远近的问题.
还一种情况受层叠限制top层fanout一段差分线信号参考面是GND,但走到内层只能参考电源平面 ,这样回流GND孔也失去了作用。
给的感觉就是打与不打都不重要了.
再退一步讲即便是打孔有好处而且非打不可,那回流GND孔距离差分孔多远合适呢,距离过近如果差分线比较多 势必影响内层负片电流通路
如果远了 肯定是起不到效果了。
希望有研究和经验的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使用CPW算阻抗控制确定via到走线的距离
这个孔是为了改善串扰用的  你不打孔,通过加大和其他走线的距离也是可以达到类似效果的

网友B(2014-12-01):
    在网上搜到了一种说法,觉得比较合理。。
    直接发链接貌似不太受欢迎,不过搜一下很容易找到
    在差分对换层但不换参考属性(即两个参考层都是GND或者同一个power)时,在靠近换层出打via,使回流路径缩短(附近没有via时会通过层间分布电容回流);在换层时若参考平面属性发生变化时,应该在换层附近加旁路电容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

现在的问题是,过孔的孔径/焊盘大小、电容的容值/封装具体是多少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搜到了一种说法,觉得比较合理。。
直接发链接貌似不太受欢迎,不过搜一下很容易找到

这个需要通过仿真去确定。

网友:
    差分信号的过孔设计跟GND层是两回事,GND层是为了给蚀刻的信号线做参考,而地过孔是为了给信号过孔做参考,信号过孔处有反焊盘,反焊盘的大小影响了信号阻抗,反焊盘越大,信号阻抗越大,设计地过孔可以降低信号过孔处的阻抗,使信号过孔处的阻抗跟信号线的阻抗尽量一致,从而减少信号的阻抗不连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CPW算阻抗控制确定via到走线的距离
这个孔是为了改善串扰用的  你不打孔,通过加大和其他走线的距离也 ...

窜扰是一方面,从TDR,S21 S11以及相位等角度考虑都是有作用的,不单单是窜扰

网友D:
    仔细看这两张图,必能有所领悟,仿真是解答的手段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这两张图,必能有所领悟,仿真是解答的手段之一。

我建议哥们将过孔的位置调整一下,将两个信号孔与GND孔形成一个三角形,而不是一条直线,这样的结果应该跟你这个图不一样,也许可以更好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窜扰是一方面,从TDR,S21 S11以及相位等角度考虑都是有作用的,不单单是窜扰

耦合线中,无论是奇还是偶模下的阻抗与串扰都是不可分割的。何况我也建议要用CPW来算差分阻抗了。不要把串扰和TDR,S21,S11,相位完全化为两个独立的概念,何况时域看XT依然是TDR/TDT,为什么呢?

网友:
    持续关注中ing!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这两张图,必能有所领悟,仿真是解答的手段之一。

这个是什么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