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了allegro 怎么查看SKILL 有没有加载成功啊?

楼主(2014-01-18):
谢谢

网友A:
执行对应的命令撒 如果提示can not find command XXX的 就是没加载成功了 或者查看command栏里面的提示  如果有提示function xxxx redefined  空就说明SKILL加载成功了    或者去skill窗口手动加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对应的命令撒 如果提示can not find command XXX的 就是没加载成功了 或者查看command栏里面的提示  如 ...

我这个SKILL 没有菜单的,只有快捷键,点了快捷键没有效果

网友:
直接在Allegro命令栏里输入skill在Allegro中的执行命令后回车,看看是否可以使用就知道了,加载成功的话是可以使用的,没加载成功的话命令栏里会有诸如can not find command XXX等的提示的。

网友:
    我想問一下 Loading Skill file: form.il 是代表以加載成功  但當我輸入 formbutton時 出現E- *Error* axlFormDisplay: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錯誤
請問這是哪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