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or设计ddr2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4-01-18):
已经有芯片内net长度的数据,如何设计外部走线,保证等长?ad是否有偏移量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
我也再画,但是处处碰壁,都不懂。。。。没有经验啊

网友(2014-02-19):
同问,哪位大神指导下噻

网友:
将需要等长的数据建一个NET CLASS,设计规则在LENGTH中添加 该net class的最小长度和最大长度。这组网络布完线后,按T  R ,点该组网络中的一条网络,按TAB键设置参考网络(参考网络是这个CLASS里线最长的那条)的长度 ,系统就会自动绕蛇形等到最长网络的长度。

网友:
LZ能不能把你的ddr2板子上传,我练习一下。

网友:
注意间距啊,一般3W规则,否则画出来的一样是废板。

网友A(2014-07-21):
好吧 刚刚画了个DDR的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刚刚画了个DDR的废板

好吧 后来又好了 不是废板 是焊接问题

网友:
    回帖只为积分